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变频器的布置

楼主(2006-06-20):
小弟接触工控行业不久,现在老板个我布置了一个项目:项目中用了一台工控机,一套s7-300,四个s7-200,用profibus-dp总线连接.项目中用到了15台变频器,其中一台160kw(6se70),45kw(6se70),3台18.5kw(mm440),1台11kw(mm440),6台2.2kw(mm440),2台1.5kw,2台0.75kw,还有很多的电器元件,QF,KM,TR,KA,等等,大约需要6台柜子,柜子的尺寸为2000*800*600(H*H*D),柜子是排在一起的.
这么多东东,小弟应该怎么把他们布置到柜子里?希望高手们指点,小弟以前做的柜子少,多了就不会了.

网友A:
建议:
1) IPC/PLC独立成柜;
2) 其余可按需要排列;
3) 动力回路必须和/数据通讯线和弱电信号回路独立分开走线.
有困难;找老焉13361907602

网友A:
建议:
1) IPC/PLC独立成柜;
2) 其余可按需要排列;
3) 动力回路必须和/数据通讯线和弱电信号回路独立分开走线;
4) 1PC/PLC电源必须采用隔离措施;
5) 抗电磁噪声接地必须处理良好;
6) 变频柜与其他单元间以金属框架屏蔽隔离.
有困难;找老焉13361907602

网友B:
哇,这个项目可搞大了啊,这样多的东西!
祝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