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

楼主(2006-06-20):
现有一台海利普变频器HLP-A系列11KW,原来为开关电源故障,后来更换一个三极管和两个电阻后,显示正常,但充电继电器一上电就往复的吸合与断开,大约有五六次后吸合正常,不再动作,但一运行又断开,随即又吸合。摘掉三个电流互感器后,一切正常。把互感器的信号线摘掉,仍然这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电容,夹末康电容质次价高.海利通病

楼主:
谢谢,电源、驱动电路、控制板上电容我都换过了,有一点不行的我都换了,可还是不行,我现在只怀疑变压器了。

网友B:
       广东东莞华兴机电提示你、这故障应该还是出在开关电源部份、着重看一下给电流检测供电的正负15V电路、我敢断定你那开关变压器绝对没问题、你再仔细检查一下。

      电话:0769/85963708           QQ:307717125

网友C:
你的问题我见过,但不是11KW的,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