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爬电距离?

楼主(2006-06-20):
什么是爬电距离?什么是电气间隙?他们有什么区别? 其中的“爬电”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爬电”一词)

网友A:
用百度搜一下,全是.不要什么问题都拿来问

网友B:
电气间隙是净尺寸.为点到点的最近距离,即空气中的距离,爬电距离是点到点的绝对尺寸,是延着物体的距离,我只是在描述,不是官方语言

网友C:
原来如此,谢谢爱学者的回复,简单易懂。

楼主:
还是不明白!
能画个图解释解释吗?

网友D:
电气间隙是指相与相之间的距离,例如:A相铜排到B相铜排的距离,为了防止飞弧短路。
爬电距离指相线到地的距离(实际就是到安装板的最小距离),它连开关的凹槽距离也要算。

网友E:
两导体间的电气间隙是指将一根线紧绷在这两导体之间的最短直线距离。爬电距离是指绝缘物表面的两导体间的最短距离。

楼主:
电怎么会“爬”呢?“爬”是什么意思?

网友D:
电气间隙—不同电位的两个导电部件间最短的空间直线距离。
爬电距离—不同电位的两个导电部件之间沿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距离。
爬就是指在物体表面上。

楼主:
楼上:能给画个图解释吗?

网友D:
传不上去,真不好意思。

网友F:
可以这样理解:电气间隙是由空气为绝缘的,而爬电距离是由固体物件来绝缘,当固体物件上积有灰尘时,会降低绝缘性能,这时“爬电距离”要比“电气间隙”大些,多把固体物件表面设计成不平整来加长它的表面距离。这个距离可以设想一下蚂蚁爬行的过来的距离。

网友G:
傻瓜傻问题

网友H:
这是最基本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三C认证中是一项指标!

网友I: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爬电距离的大小和电的频率,或交,直流有无关系?

网友J:
comm: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26 10:15:00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爬电距离的大小和电的频率,或交,直流有无关系?

  有关系。交流,频率越高,电压越高,爬电距离要求越大。

网友K:
值得探讨的问题。

网友L:
还是看不懂啊...还是有图比较好..可惜传不上去.

网友M:
fen770: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25 0:16:00
    傻瓜傻问题

做人要厚到

网友N:
在两电位差之间放一块绝缘板.横放与纵放,耐压值怎么变化?

网友O:
查看 GB7251.1   上面都有!!

网友P:
赞同刘静淳的说法,另外说明的是,这个概念不仅是你所指的配电上,还包括电器元件的设计上,也有这个概念.

网友Q:
爬电距离:指的是带电体沿面到另一点(地或另一带电体)的距离,比如变压器的套管伞盘的目的就是加大它的沿面的爬电距离。
绝缘距离:指点到点的直线距离。不论它们之间有无绝缘件。

网友R:
下面引用由fen770在 2006-6-25 0:16:00 发表的内容:
  傻瓜傻问题
--------------------------------------------------------------------------------------------
可惜你也不懂!

网友S:
电气间隙是净尺寸.为点到点的最近距离,即空气中的距离,爬电距离是点到点的绝对尺寸,是延着物体的距离.

网友T(2006-08-25):
电气设备承受最大运行电压作用,为防止外绝缘沿面漏电击穿放电,需要外绝缘有足够的沿面放电距离,沿外绝缘表面放电的距离称爬距。泄漏比距是指额定运行电压对爬距的比值。以上为官方语言。

网友U(2008-01-17):
http://www.gkong.com/blog/more.asp?name=hncsdxw&id=3223
到这里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V:
值得探讨

网友O:
这种情况在高频焊接中 比较常见 我也搞不太明白
  只是听电工头头 提过

网友W:
找参考书或资料看看,上网搜搜,就全知道了。

网友X(2009-03-23):
为什么绝缘子脏了,特别是雾天,爬电距离就大了,易发生的高压闪络事故。

网友Y:
爬电距离与电流大小有关系吗 ?

网友Z(2009-05-05):
电为什么要叫爬,换一个说法不行,弄的怪怪的,难理解

网友AA:
看看基础的电工书吧!

网友AB:
小问题大学问

网友AC:
11楼解释的真好!谢谢

网友AD:
11楼解释的真好!

网友AE:
引用 网友F:
可以这样理解:电气间隙是由空气为绝缘的,而爬电距离是由固体物件来绝缘,当固体物件上积有灰尘时,会降低绝缘性能,这时“爬电距离”要比“电气间隙”大些,多把固体物件表面设计成不平整来加长它的表面距离。这个距离可以设想一下蚂蚁爬行的过来的距离。

不错

网友AF:
学以致用!

网友AG(2009-06-24):
爬电距离是指相线到地的距离要大于等于14毫米。

电气距离是指相与相之间的距离要大于等于14毫米,是为了防止飞弧短路。

网友AH(2010-08-25):
 红线表示的就是

网友AI:
接触器两触点间,你用笔画线把它连起来的最短距离,就是爬电距离!

网友AJ:
 学习了 谢谢46楼  很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