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58 ERR7

楼主(2006-06-20):
一上电就是ERR7
换了一块CPU板就是CFF  不能复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变成这样有谁可以告诉我?

网友A:
你可以来电询问021-62141466或者登陆http://www.shjccd.com查看

网友B:
CFF是换控制板产生的故障,应该可以复位,依次按确认就行了,

网友C:
是否使用过通讯方式,是否只显示绿灯无红灯,若是按下面方法试一下:1.下电后,将选频开关拨到60HZ方位,见说明书37页
2.上额定电压,变频器RDY后,下电
3.在将选频开关拨到50HZ方位
上面方法试过后,若还不行,请咨询:010-82895526-802
或登录:www.dlwauto.com申请现场服务

网友C:
楼主的问题不知是否解决?

楼主:
还没有解决
你们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了
但是不行

楼主:
你们说的方法我都试了现在不报ERR7了
一上电就是CFF不能复位

网友D:
据我所知:

ERR7是说变频器和面板的版本不兼容,不是同一时期生产的,你可以看看变频器的编号,哪年生产的,让施耐德的销售给你换面板。

CFF好像的确如QQ599215158所说,是换控制板后变频器需要你复位,但是现在你的面板和变频器连不上,当然无法复位了。

网友C:
对楼上说的很对,楼主应按自动化老菜鸟说的检查一下硬件配置。

楼主:
谢谢你们的帮助.
换了控制板以后可以复位但是时间很短
过一会又是CFF还可以复位过一会故障依旧
可能是那里的故障会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网友D:
??!

那你还是换回原来的控制板吧,本来就不是它的事。

楼主:
我已经换回了但是还是一样的
我这里有3块主控板现象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