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3相电流不平衡,但是电压平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06-20):
请教一下高手:
变频器空运行可以到50HZ  电机和风叶难脱开   就没有带电机空载运行
电机带风叶网压启动运行正常 3相电流480  平衡
但是变频器拖动时就不平衡  UV相比W相大
40HZ以下很小 最多10A
以上增大很多 45HZ时有100多A
48HZ过流

网友A:
电机功率,变频器型号?

网友B:
估计是三相整流桥的问题
内阻不一样可能导致大电流时,不平衡.

网友A:
驱动电路(光偶、二极管、电阻等检查以下)

网友C:
检查电机3相电阻

楼主:
3相阻值平衡,电机245KW,变频器245KW,风机水泵专用型的变频器

网友D:
什么牌子的哦!做245KW的!!带小电机看下电机转的是否圆滑,如圆滑变频没问题,的改变频的加速提升方式;如不平滑肯定是有半背驱动有问题!QQ464965582

网友C:
将电机的接线改一下,看电流是否发生改变?

楼主:
驱动电路应该没有问题,换上运行正常的一套驱动,情况一样

网友E:
你还是按bisb说的试以下,先除外电机的事。031183919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