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会接星->三角启动电路的请进

楼主(2006-06-20):
在星三角的转换过程中很可能出现Y为一转向,而三角又为另一转向!这样会在启动过程中出现大电流引起跳闸! 这里有个接线图 请问这张图中哪个是对的,或者2个都是对的?是不是图A的电机和图A下面的接法对应,图B的电机和图B下面的接法对应? 原图链接:http://codata.163.com/upload/forum/42/1137346218707.JPG

网友A:
轻松地看完足球世界杯德-厄小组赛,他们各得其所,欣赏德国人的处事风格。
现来答一下:关键是把握住通电绕组的星-三角切换前后的相序一致就行。U1-U2,V1-V2,W1-W2为区分头尾的三个绕组,假设进线电源为顺相序R,S,T;
图C左:星时----U(R-0),V(S-0),W(T-0);顺相序。
三角时----U(R-S),V(S-T),W(T-R);也是顺相序。
图C右:星时----U(R-0),V(S-0),W(T-0);顺相序。
三角时----U(R-T),V(S-R),W(T-S);也是顺相序。
所以两个图都对。顺逆相序看头尾字母排列RST,STR,TRS;或再用矢量图验证。

网友B:
图A对应图C中的右图,图B对应图C中的左图,应该说都正确

网友C:
同意上面的看法

楼主:
谢谢Lukecao、别墅和海棠的回答

网友D:
启动时首端接电源,尾端短接成星点,也可以反过来。转运行时U1和W2,V1和U2,W1和V2相连。

网友E:
第二个图才对

网友F:
个人认为图B正确。

网友G:
图B合乎习惯。

网友H:
应该说都正确

网友I:
都正确!有人说两台电机的转向相反,不知道对否?

网友J:
都正确!但两台电机的转向相反.

网友K(2006-09-12):
星型时还好好的,但切换到三角时,电机有噪音是怎么一回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