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能否同时与一台人机和PC连接

楼主(2006-06-20):
我想用一台人机和PC机同时和PLC通讯,不知道该如何实现?

网友A:
用com1口和pc通讯,com2口和人机通讯。

楼主:
PLC只有一个COM口呀

网友B:
你是那个品牌的PLC?台达的PLC有两个通讯口呀?COM1为RS-232通讯,COM2为RS-485通讯。

网友A:
不会是EC系列的吧,这款PLC只有com1口。

网友C:
台达PLC有2个口,这是它的特色,好用.还有部分机型可扩展到3个口。

网友D:
对呀 ,型号要换呀

网友E(2006-08-08):
用一个串口扩展模块

网友F:
PLC和人机的RS232口连线,人机的TOOL口再和PC连线就行了吧。

网友G(2012-01-08):
初学,请大家指教PC-PLC通讯

1,PC=笔记本

2.USB-DVP下载线

3.台达DVP24ES2

老是连接不上,本本COM6口,下载线驱动USB2.0

USB-DVP下载线驱动是USB2.0吗?望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H:
回复楼主:HMI与PLC的COM1直接通讯,PLC的COM2(RS485)通过RS232转接口与PC的COM通讯。

回复9楼:你的笔记本应该有好几个USB口!请确认你安装驱动时,插在哪个口上?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展开端口查看一下。另外要知道PLC的通讯参数,必须完全一样才能够连上。

网友I:
用PC与人机的USB口连接,用人机的COM口与PLC的通口连接就可以了。PC可以直接给人机传输程序同时也可以给PLC传输程序,你看一下人机的说明书就会了。

网友G: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的指导,我再按你们所说的试试,谢谢你们,谢谢!

网友J:
一个COM都可以  用modbus  用电脑管理两个从站  用组态把PLC的变量赋值给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