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关于采用电机加载问题

楼主(2006-06-20):
请教各位:
    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采用两个直流电机进行传动件的疲劳试验,其中一个电机作驱动电机,另一个用作负载电机,两个电机采用晶闸管可逆直流调速系统,两个电机有速度反馈和转矩反馈两种控制模式可选.要使一个电机工作在电动状态同时另一个电机工作在逆变状态,如何实现?[我的想法是:方法一,设定一个电机的转速高于另一个,使其拖动另一个转;方法二,设定一个电机的转速,在设定另一个电机的转矩为负(即与前一电机的运转方向相反),不知是否可行,恳请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A:
一个电机工作在电动机状态、同时另一个电机工作在发电机状态。二者电机轴机械联结部分加入需要进行疲劳试验的传动件。 方法一没怎么看明白。方法二肯定不可以:二者都工作于堵转状态就会:1. 电流太大电气性能不能保证;2. 机械‘憋劲’受损,严重时可能电机轴与转子滑动。 ‘不甚感激’是感激还是不感激?

网友B:
方法一,二都不尽合理。
建议:
电动电机用速度控制,逆变电机根据被试件的加载(应是转矩吧!?)要求,与电动电机的控制转矩比较运算后进行控制。具体设计实现要看所选用的控制系统。

网友C:
负载侧采用如磁粉离合器等机械负载如何?
力矩电机如何?
或普通电机+变频器,采用转矩控制模式。

楼主:
致"周公":
    1)方法一的意思是:设定驱动电机的转速为n1,设负载电机的转速为n2(n1>n2),两者之间联结被试件(如传动轴),相当于使驱动电机带动负载电机转;
    2)非常感激您的不吝赐教!

致"Lukecao":
    您的意思是否是:驱动电机采用速度控制方式(即:设定其速度),负载电机采用转矩控制模式(即:设定其转矩/电枢电流)。我有一个疑惑:负载电机的转矩应该设定为正(与驱动电机的运转方向相同),还是负(与驱动电机的运转方向相反)?如果设定与驱动电机的运转方向相同,载荷没法加上去;如果设定与驱动电机的运转方向相反,不只是否会引起电机堵转?
请赐教

致"碧海游侠":
    采用磁粉制动器或力矩电机是一个可行的方案,问题在于不能反馈电能。谢谢赐教

网友D:
作疲劳试验时间不会短,驱动电机输出能量在负载上会变成热量消耗掉,机械负载不理想(水泵或许好点)。驱动机用直流电动机,负载机用直流发电机,发电机的能量返回电动机,系统只补充各种损失,晶闸管系统很小。在西安法斯特齿轮公司看到过500(?)kW的这种东西。
“周公”半夜零点了还挂在网上,注意休息,年龄不饶人啊。

网友E:
    采用两个直流电机进行传动件的疲劳试验,其中一个电机作驱动电机,另一个用作负载电机,两个电机采用晶闸管可逆直流调速系统,两个电机有速度反馈和转矩反馈两种控制模式可选.
    楼主想的两个办法:方法一不可选,方法二倒是可选。作为驱动电机所用的直流调速装置采用速度控制模式,而另一个作为负载的电机所用的直流调速器采用转矩控制模式。这样即可达到试验目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我也没把握这样是否可实现,有您的认可,感觉把握大了很多.再次感谢!!

网友B:
楼主不必客气

楼主:
致"Lukecao":
    是否就是:两电机旋转方向选择相同(如同为正向),设定负载电机的转矩为[u]负[/b].在启动的初始阶段,两电机都工作在电动状态,当负载电机达到一定速度时,进入逆变阶段,并开始反馈电能.

网友B:
换一种角度看可能更容易理解:
驱动电机经被试件拖动负载电机,两电机机械反向对接,
1,当两电机输出相同转矩时,电机堵转,n=-n’=0;M’=-M=M试;M'+M=0。
2,电动电机加力加速后,对电动电机而言n’>0,I’>0,U’>0;
3,但对负载电机而言,n<0,U<0,
(那负载电机就象吊车放下重物时让其运行至第四象限,将重物的位能转化为电能,用单组的晶闸管控制装置运行在有源逆变状态,就能将电能输送到交流电网。)
 此时,控制角a>90度,使晶闸管控制装置直流侧产生一个负的平均电压-Ud;负载电机|U|稍大于|-Ud|,以产生和维持逆变电流I>0.
4,恒速时,M试=M'由电动电机控制系统给定,负载电机转矩M也应与电动电机基本平衡,那具体逆变角要根据系统有无环流,速度偏差,逻辑判断电路,电枢电压闭环控制等方式确定。
简单的说,M的给定=M'+K(n测-n给)。而过渡过程由具体的控制系统自动调整。

网友F:
建议采用以下交流拖动方案:
   同型号两台交流异步电机,分别采用同规格的两台变频器驱动,
两台变频器的DC直流母线通过快熔并联...
   试验时,先同时给定两台变频器同一个频率频率运行,两台电机
同时起动运行,到达试验转速后,保持拖动电机运行频率不变,逐步
向下微调负载电机运行频率,此时,负载电机开始处于被拖动负载状态,其再生能量正好回馈至直流母线..变频器频率差越大,回馈能量
越大,试验扭矩越大...
   负载电机馈出的再生能量正好输入拖动变频器系统能量损耗

楼主:
再致"Lukecao":
     您换一种角度看,我感觉模糊了.
     1 )所指转速方向以单个电机来看,还是以人站在两电机的某一侧来看的.如是前者则当两电机和被试件一起运动时两电机的方向应该是相反的;如是后者则把两电机当成一个系统,正传就是两电机均朝(或背)人站的一侧运行.
     2)"M的给定=M'+K(n测-n给),而过渡过程由具体的控制系统自动调整",是否是指系统的控制方式是这样的:驱动电机和负载电机均采用速度控制方式(即:设定其速度),再通过两者的速度差来调节负载转矩.
     3)"M的给定=M'+K(n测-n给)",那么负载转矩就会>驱动转矩,这样系统可能不运行.
以上是我的几点看法,还请您指正.十分感谢!

致"老焉":
    十分感谢您的建议。我想交流拖动方案和直流电机拖动方案在本质上应该是一样的,且采用变频器内部也需要把交流变为直流,再把直流变为交流,过程也比较复杂.您提出的控制策略是通过调节两者的速度差来调节负载转矩,对吗?

网友A:
‘交流异步电机’作为‘负载电机开始处于被拖动负载状态,其再生能量正好回馈至直流母线’效率如何?是不是适合长时间工作?

网友F:
交流拖动方案较直流方案的优点:
1)系统总体投入/运行成本低:原因是直流电动机的价格是一般交流电机的3倍左右,如果采用4象限直流调速系统,直流调速器的价格不会比变频器便宜..至于直流电机比交流电机运行维护成本高那就不用说了..
2)直流拖动实际调整比较麻烦,有源逆变一不小心就会造成颠覆事故.而交流系统就简便多了..
3)能量回馈是在变频器整流部分以下的直流母线上进行,所以并试验
时的绝大部分能量是在直流母线以下循环,回馈电能并没有反馈电网;系统只从电网补充损耗能量.所以并没有比直流方案多了一层电能转换环节..
4)变频器逆变部分的效率应该不低于97%,据此你可以概算系统的大致效率是多少..
5)至于变频器处于长期再生回馈状态下工作的情况在张力控制中是
常见的,这与直流调速器处于二\四象限长期工作并有什么区别..
6)严格讲是通过调节拖动电机和负载电机的驱动频率差来控制负载
转距的大小,拖动电机的转速小于由其变频器决定的同步转速,所以是电动状态,而负载电机的转速大于由其变频器决定的同步转速,因而处于再生回馈发电制动状态,其再生能量通过变频器的逆变桥的
续流二极管回馈至直流母线并产生制动转矩(试验转矩).
 类似电机出厂负载试验\齿轮箱负载试验的项目我们做过几个.都很成功.....有困难找老焉13361907602

楼主:
致"老焉":
   看来您对电机及其控制很熟悉。采用交流拖动方案在价格上的确有优势,但是如果需要加给定的负载就不大好实现,只有通过逐步调节负载电机的转速实现(当然如果负载与两电机速度差成正比也可以直接通过设定速度来实现)。
   另请教"老焉":如果采用直流拖动方案是否也是通过调节两电机的速度差来实现加载和逆变的?

楼主:
 致"老焉":
   如果采用直流拖动方案是否也是通过调节两电机的速度差来实现加载和逆变的?即试验时,先同时给定两电机同一个速度运行,到达试验转速后,保持拖动电机运行速度不变,逐步降低负载电机运行速度,使其工作在第二/四象限。如果这样也无法实现对加给定的负载。请指教?

网友F:
   交流拖动系统负载量调节可以将自扭矩传感器取出的标准信号,送到带PID调节数字表后与设定值比较后,输入到负载变频器的模拟信号口,从而形成负载量自动调节..
   直流拖动则参与调节的量太多:电动机电枢电压/励磁电压,发电机电枢电压/励磁电压均要参与调节,4个调节量间相互关联,实际上很难作到闭环自动调节...

网友E:
不知楼主的传动件的疲劳试验进展如何?表示关注!

网友A:
甩掉‘速度差’这个概念, 一个电机工作在电动机状态、另一个电机工作在发电机状态。调节发电机的负载大小就可以调节力矩大小。

楼主:
周公:
    其实有一个关键问题:怎样使一个电机工作在电动机状态、另一个电机工作在发电机状态?您知道电机工作在发电机状态要满足一个条件:其转速要大于理想空载转速。也就是说工作在电动状态的电机(A)转速应大于另一电机(B)的空载转速,使B进入发电状态。如果这样控制,就是说:A和B均采用速度控制模式(即速度闭环),从而带来另一问题:B的负载转矩(电流)无法调节,那么B是否应该采用转矩控制模式(即转矩闭环)?若B采用转矩控制模,那么又凭什么保证B能进入发电状态?请“周公”和各位不吝赐教。
    感谢“耐压”的关心!正在进行中,如有进展愿与大家分享。

网友A:
我看你说的是‘两个直流电机’,不知道是串激、并激还是复激?直流电机发电只要有激磁、转动这两个条件就可以了。你说的‘空载转速’是不是开始发电的转速? 我们过去做电动机(350KW、550KW)大修后的试验是一个串激电动机(A)带另外一个串激电动机(B,做发电机、单独激磁),A 转起来到一定速度 B 就发电,它的输出是电阻,调节电动机转速(在电阻功率范围内)或者电阻值就调节了力矩。

网友E:
“如果这样控制,就是说:A和B均采用速度控制模式(即速度闭环),从而带来另一问题:B的负载转矩(电流)无法调节,”对于这种控制方式,我同意楼主的看法,速度和转矩都不好控制,对于负载电机来讲,它的转矩要靠速度调节器的输出作为给定值,而其输出由速度给定和实际速度的差值以及速度调节器的传递函数决定,搞不好容易饱和,很难控制其负载转矩的大小,同样两电机的速度差也很难掌握。
    “那么B是否应该采用转矩控制模式(即转矩闭环)?若B采用转矩控制模,那么又凭什么保证B能进入发电状态?”我认为A电机采用速度控制,B电机采用转矩控制的方案是理想的控制方案。至于楼主对于两电机的工作状态的担忧大可不必。
    首先我们采用的两个直流驱动器必须是四象限驱动器,其次让驱动A电机的驱动器设置为速度控制方式,它的作用主要控制试验件的运行速度,既可以正转,也可以反转。同时要让驱动B电机的驱动器设置为转矩控制方式,它的作用使得试验件在不同转速及正反方向下始终保持恒定的转矩,而且传的大小和方向可方便控制。
    两驱动器运行顺序是首先让驱动A电机的速度控制方式的驱动器运行使能,然后让驱动B电机的转矩控制的驱动器运行使能,以便避免不必要的飞车。
    楼主担忧的两电机是否能出于正确的工作状态问题,我想我们选的驱动器都是四象限驱动器,四象限驱动器就有这种功能,如果我们的相关参数设置正确的话,它就可以使得系统在我们希望的试验速度以及希望的负载转矩下,处于它们应该处于的象限运行,完全由驱动器自动调节。

网友F:
楼主留个E-MAIL,我发点旋转加载试验系统的案例资料给你参考

楼主:
周公:
    两个直流电机均为他激(励磁线圈和电枢分开供电),空载转速是指开始发电的转速(即进入第二象限的转速).您说的是可行的,但很难实现自动反馈控制.

耐压:
    十分感激您的指教!您也看出了我的担忧,"相关参数设置"应该是指晶闸管(可逆)调速系统吧,但这些参数不能设置进入逆变(即进入第二象限)转速的大小.另:若B电机进入逆变状态,负载转矩应该与其转向相反.那么:B电机采用转矩控制时,设定的转矩是否应该负(与其转向相反),还是设定为正(与其转向相同)等进入逆变其转矩自动反向?

老焉:
    感谢您给予的关注和支持!!!我的E-mail:ycwwyt@yahoo.com.cn
电话13221021131.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E:
TO 木石
    "相关参数设置"应该是指晶闸管(可逆)调速系统吧,但这些参数不能设置进入逆变(即进入第二象限)转速的大小.另:若B电机进入逆变状态,负载转矩应该与其转向相反.那么:B电机采用转矩控制时,设定的转矩是否应该负(与其转向相反),还是设定为正(与其转向相同)等进入逆变其转矩自动反向?
    相关参数是指的晶闸管可逆调速装置,但不是指设置进入逆变的转速的大小。因为四象限驱动器没有你所指的参数设置,大部分驱动器靠的是逻辑无环流换向。逻辑关系就可决定,不必要参数设置。你提到的负载电机转矩应该为正还是为负,我认为都可以。而且转速也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楼主自由选择。总之,只要有一电机进入电动状态,那么另一电机就会自动进入逆变状态,与运行速度的大小无关。

楼主:
老焉:
    感谢您给予的关注和支持!!!我的E-mail:ycwwyt@yahoo.com.cn
电话13221021131.谢谢您的帮助!!如您方便,烦请发些资料给我,先谢谢了!!

耐压:
    您的这些观点对我具有非常大的启发性,感激不尽!!!

网友G:
呵呵我是做齿轮的,我也有过你的经历,我用的是一个电机传动一个减速器,加入比较粘稠的牛油减速机不需要加负载,减速比200/1可以相当与100公斤的重物所产生的力,假如你是测试小负载的疲劳度你减速比可以做的小一点,假如大的话就用减速器组吧.哈哈.仅供参考.

楼主: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对于直流调速器,对于额定转速以上是采用弱磁调速吗?从额定转速以下到额定转速以上需要进行调速方法的切换吗?如何进行切换?
   直流调速器本身不带有转矩传感器,那么如何进行转矩闭环控制?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另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一直流电机铭牌上有这样的标识:功率300KW,额定电压550V,额定电流575A,转速2000/3000rpm.不知“转速2000/3000rpm”表示额定转速/最大转速吗?
   请赐教!

网友F:
  转矩/转速传感器一般装设在动力驱动轴和相应的负载轴之间.外形类似一个联轴器一样的东西.有的还带有分开的信号放大/转换部分.是一个机械-电信号转换装置,属于传感器范畴,不会也不可能由调速器自带..

网友E:
对于直流调速器,对于额定转速以上是采用弱磁调速吗?从额定转速以下到额定转速以上需要进行调速方法的切换吗?如何进行切换?
请看欧陆590+相关章节描述:
Setup For Field Weakening
If the motor requires field weakening to achieve top speed, follow these steps.
Note: Field weakening requires tachometer generator, or wire-ended or Microtach encoder
speed feedback.
1. Verify that the field current calibration is set as described earlier in this chapter. Many field
weakened motor list the field current as two values, a minimum and a maximum, indicating
the field weakened range of the motor. Calibrate the motor field for the larger of these two
values.
1b. and verify the field is enabled by monitoring parameter SETUP
PARAMETERS::FIELD CONTROL::FIELD ENABLE.
2. Set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as listed below.
SETUP PARAMETERS::FIELD CONTROL::FIELD CTRL MODE = CURRENT
CONTROL
SETUP PARAMETERS::FIELD CONTROL::FLD. CURRENT VARS::FLD. WEAK
VARS::FLD. WEAK ENABLE = ENABLED
SETUP PARAMETERS::FIELD CONTROL::FLD CURRENT VARS::FLD. WEAK
VARS::MAX VOLTS = 100%
Note: This sets the switchover point where field weakening begins.
3. Ensure that SETUP PARAMETERS::FIELD CONTROL::FLD CURRENT VARS::FLD
WEAK VARS::MIN FLD. CURRENT is set correctly for the motor to reach top speed.
Calculated MIN FLD. CURRENT using the formula:
(Minimum Field Current ÷ Maximum Field Current) × 90%
This sets MIN FLD. CURRENT 10% lower than the field calculated to reach full speed.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field currents are found on the motor nameplate label. The
10% cushion should overcome any inaccuracies in the nameplate data.
4. Run the drive up to base speed. Monitor DIAGNOSTICS::TERMINAL VOLTS to verify
that the armature voltage is approximately equal to the MAX VOLTS value set in the
previous step.
5. While slowly increasing the speed above base speed, monitor TERMINAL VOLTS. It
should remain constant. Monitor the FIELD I FBK diagnostic and observe it decrease
toward the MIN FLD. CURRENT calculated earlier.
Gradually increase to maximum speed, monitoring TERMINAL VOLTS at maximum
speed. If the TERMINAL VOLTS increases or the drive trips on an OVERVOLTS alarm,
the MIN FLD. CURRENT setting is too high. Reduce the parameter slightly in order to
reach maximum speed. Do not reduce this parameter below 10% or you risk the motor
running away.
When using an analog tachometer make fine adjustments to the speed feedback calibration
by adjusting SETUP PARAMETERS::CALIBRATION::ANALOG TACH CAL.
6. For regenerative, reversing drives, check the maximum reverse speed. Correct any
asymmetry in a reversing drive by adjusting SETUP
PARAMETERS::CALIBRATION::ZERO SPD. OFFSET.
7. Stop the drive and SAVE PARAMETERS.
Note: If the standard settings don’t provide adequate performance, contact Eurotherm Drives
Product Support for information on manually tuning the drive for field weake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