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s7程序块手工解

楼主(2006-06-21):
在没有软件的情况下只能手工干了,呵呵
1、进入WINDOWS下的DOS状态,转到目录:你的S7工程\ombstx\offline\00000001;
2、输入DEBUG SUBBLK.DBF
3、用D命令查找需要解开的程序块,例如:要解开作者是SIMATIC的“TEC_FUNCCOUNT”块,我们就要找到"3SIMATIC.TEC_FUNCCOUNT",然后用E命令将这个"3"改成"0";
4、全部改好后,输入W命令写入,然后输入Q命令退出,此时再打开工程就会看到程序块已经解开了。

网友A(2006-10-26):
where can I download application s7unlock with free?
when I input the command debug subblk.dbf, then get the message as the below:
System can not execute the specified program.

pls. teach me what the problem? maybe I need install new software to open the file with rare_fix '.dbf'.

is it a Dbase file?

Thanks!

网友B:
不知楼主的方法能不能解SFC或SFB?

网友C:
SFC和SFB在系统里而非用户程序里。
况且解别人的程序还不如自己编来的快。

网友D:
各位老大都是行家啊!

网友E:
kkkkkkkh大哥!
      我想知道的是在S7-300中,怎样用V5.2 STEP 7 MicroWIN在已知的PLC的程序查找到这些致命错误? 是不是用(STOP)命令去查找啊
    希望大侠教小弟几招。我在这先谢谢拉
    zyqdm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