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温度控制器显示不准是什么原因3

楼主(2006-06-21):
我们电房装了一套自动温度控制风机开启的系统,温度控制器是OMRON的,温感探头是热电偶的,我今天去电房看,温度显示37度,但是,我拿了一个温度计进取量,量了10分钟,显示31度,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看了从温感探头到温度控制器的距离,大概10来米吧,但是用了20米的线,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温度计量的位置和温感探头热电偶的位置在一起吗?有可能是热电偶的位置放的不好,还有温度控制器可以设定补偿PV的值

网友B:
热电偶???热电阻吧!

网友C:
楼主请设定一下温控器内部的温差校正参数.

网友D:
如果周围没有太大的干扰,20米的线不会影响温度的,我觉得可能是热电偶或者温控器的误差,可设置一下温控表的温差校正参数。
还有会不会是你拿进去的一个温度计不准啊。

网友E:
热电偶在测量低温的时候精度不是很好,只有用在高温的时候精度还比较好,0-200度最好选用热电阻,所以你的测量有误差是有可能的

网友F:
用BT100 就不错,注意传输线的长度在范围之内。

网友G:
原因很多,不在现场,很难判断问题所在.正常分辨率0.1.T R S K E J B分辨率1.电阻量,不难调整

网友H:
杜窈河说的很对。支持。

网友I:
把参数重新调较试试看

楼主:
哦,我已经问清楚OMRON,同时试着调试了一下,原来它还要调一个偏差,也就是里面有一个H0的参数,在这里,我设置为0,所以它显示H0,而事实上,我们的OMRON的测温与实际相差6~7度,所以在H0这个位置,要选择偏差,我将H0调到L6,就可以了,显示正常是温度,并随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