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器求助

楼主(2006-06-21):
刚接触这个工种,有好多问题要向各位大虾请教.
手头有台(12V 1000A)的整流器,只有电压输出却没有电流输出;六根二极管我已经全部检查过了,没有被击穿.想请大虾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一下负载,最好断开检查。

网友B:
有没有带运行负载,是什末样的负载?

网友C:
没有电流输出是什么意思?你的这个整流器是个恒压源吧,要串负载进去才有电流啊?

楼主:
收到,立马就去试下~~~~~~~~~~~~~

网友D:
各位大虾都说的有道理
1.带上负载试一试
2.检查熔断器是否完好,有时熔断器熔断后,用万用表册空载电压,会有接近额定电压的感应电压
3.回路中是否有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