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对抽油机的控制

楼主(2006-06-21):
抽油机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磕头机,其出油产量取决于柱塞泵的冲次数、渗透情况、漏失时间以及井下环境等因数,综合考虑的油田的各种恶劣因素,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望赐教.

网友A:
用变频器控制呀,安川有专门磕头机控制软件,普通机型应用也很多,详细咨询01085806911/12谢

楼主:
就是用变频控制,而且还得加制动电阻,这样的话能量就白白浪费了,所以要用能量回馈单元,我以前没用过这东西,所以求救与各位前辈

网友B(2008-07-03):
http://www.opdrives.com

专业的抽油机控制, 据说游梁式抽油机可以无制动电阻,无反馈,变频控制无发电状态,而且自动间抽,自动控制动液面位置.

网友C:
抽油烟机?

网友D:
1、游梁式抽油机只要配平,就不会进入发电制动运行;

2、游梁式抽油机配平,可根据电机电流配平,上下最大电流相等为止;

3、用普通继电控制箱,就能实现间抽,而且系统本身就处于节能运行状态;

4、变频器的介入增加系统损耗,调速更无必要!

网友B:
老刘 配平对泵效提高是很友好处的,但是并不完全.

如果选取大直径的泵头,降低冲次,泵效会非常大的提高

配平会影响20%,但是抽油机型号正确择可以影响70%

网友E(2008-08-02):
对:死亡骑士 关于

抽油烟机?

内容的回复:

是油田用的抽油机,没听过??

网友E:
对:刘志斌 关于

1、游梁式抽油机只要配平,就不会进入发电制动运行;

2、游梁式抽油机配平,可根据电机电流配平,上下最大电流相等为止;

3、用普通继电控制箱,就能实现间抽,而且系统本身就处于节能运行状态;

4、变频器的介入增加系统损耗,!

内容的回复:

调速无必要?愿听详解

网友F:
我回答一下

1,只有控制转子速度不大于同步转速,才不会进入发电状态.单纯配平是完成不了的。(如果他说的成立,电梯不用制动单元了,由于电梯没有机械换向,所以不能用势能转化为动能的控制方法,必需用能耗电阻或反馈)

2,最大电流状况相等,不一定代表配平。有的瞬时电流非常大,但是很载。而且充满度100% 与50%的状态是非常大的区别。

3,他的普通继电控制箱加了闹表以后可以间抽,但他的控制绝对不是因为供液量低了才停止的。

4,变频器介入,不用能耗电阻,不用回馈,其损耗只占输出功率的1%。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关于刘同志的说法我觉得他想的点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