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教!如何采用力矩电机实现远程恒张力控制

楼主(2006-06-21):
本人正准备做一台设备,原有设备采用了MONTALVO的张力控制系统,听说采用力矩电机而不用张力控制器也可实现;对于力矩电机的控制本人没有使用过,所以向各位行家请教,该如何实现。请不吝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高精度张力传感器在线测量基材张力的大小,当张力变化时输出一信号给张力控制器,控制器经比较运算后输出0~10V的电压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的频率(速度)即跟随设定张力作自动调节,保持基材张力恒定。我叫应文帅,我的电话是13857529557,我们相互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