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请教使用ACS550变频器

楼主(2006-06-21):
最近我公司在使用ACS550变频器是出现了一些以前没遇见的故障,由于是新引进的,有些地方不明白。想问一下:ACS550变频器造成飞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A:
负载太大了吧?

网友B:
现象说明白一点好不?变频器的显示,“飞车”速度多大?

网友C(2007-02-11):
请与我联系:13823578035
www.cumark.com.cn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调试的原因,请个高手重新调试一下吧,也可进入QQ群13481299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