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如何确定三相交流伺服马达的U,V,W相

楼主(2006-06-21):
小弟手上有一款信浓马达,但是UVW相没有标出来,所以想请大虾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接线端子上面都有标明的,你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我是按说明接的,但是我用的驱动器能够识别的马达是按逆时针排序U、V、W;而我现在拿到一款马达是按顺时针排序的U、V、W;所以想请教一哈怎样修改了。

网友B:
看电线颜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