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VV3*150+1电缆穿管有做过的吗?

楼主(2006-06-21):
按工程设计要求,132KW电机,负荷线是3*150+1*95的电缆,从2..5米高的桥架上引下,然后穿SC150钢管,没有地沟,有做过的吗?我都愁死了。下周就要施工了。请帮我出出主意吧。谢谢!!

网友A:
不难啊,如果当地有卖SC150电气管弯头的就比较简单,否则自己用气焊工具自己加工,最好里面灌沙,大约一个弯头要加工2个小时吧,人也要的比较多一点。好像不需要那么大的管子吧。建议用SC100就可以了。固定的卡子用扁钢加工。30*3的就可以。如果实在煤加工过那么大管子的弯头,就在靠近电机最近的桥架那里引下,然后需要拐弯的地方用金属软管。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最好是用桥架直接引下,用管麻烦!

网友D:
最好还要把出线那里用防火泥堵好

楼主:
拉登不是电死的你好,谢谢您给我的建议,用弯头可以,半径最少得1.5米吧,也挺大的。但用金属软管好像规程里不让吧。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E:
电缆线径越大施工难度越大,一般情况下用两条电缆替代,并排引致电机处。需同意设计变更。建议而已!

网友F:
用波纹管做不知行不行.

网友C:
哎!真是小笨熊!现在的工程设计谁还一丝不苟的执行呀,这种事我遇到的多了,一律改桥架引下!如果你单位就是不让改设计,教你一招:把电缆先穿进直管段及弯头中,然后再把直管与弯头焊接,焊接时用湿毛巾敷在焊口附近并浇水,这样电缆的绝缘就不会破坏了---此招我也用过。

网友G:
to 无意争春:高.实在是高.谢了.我今天又学了一招,谢谢了

网友H:
同意无意争春的办法,焊接时里面加上石棉,更保险我也做过。

楼主:
哦,谢谢各位,实在是高。呵呵。

网友I:
同意一楼的说法,但那东西不叫弯头,叫弯管,你用直管加弯管就可以了,也可以焊好了再穿,我穿过VV22 3*185+1的.

网友:
不是有弯管机的吗?无意争春的办法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