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EP7_V53及SP2_CH的安装

楼主(2006-06-21):
求STEP7_V53及SP2_CH的安装,,,怎么不能安呀.这个软件我是在网上下的

楼主:
还忘了补充,,安装时提示未找到SSF文件

网友A:
这个版本只能在windows xp sp2系统下安装
双击软件的setup来执行安装。
没有找到SSF文件,你可以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再安装即可。

网友B:
不知道你更改过控制面板里的安装区域选项没有?另外这个版本的软件不太稳定,建议换用英文版的软件!

网友A:
这个版本是不需要更改区域选项的。

网友C:
你用的版本和我的一样,你可以在它的子目录下面找到一些其他的安装目录,一个一个的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D:
在软件里找到Step7文件夹,双击打开。找到set up双击安装.

网友E:
你把他拷贝出来放在根目录下即可,比如 D:/STEP7_V53_SP2_CH

网友F:
安装文件放根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