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塑壳断路器选型的问题

楼主(2006-06-21):
选一个塑壳断路器,厂家要求是西门子的,下面带110kw的西门子mm440变频,变频器带110kw的电机,驱动一条输煤皮带,我查了一下,有3vl系列和3vt系列,不知道有什么不同?具体应该怎么选,大家给个意见
头一次接触,也许问题很白痴,但还是请各位大虾给个意见

网友A:
3VL只有热磁式和电子式两种,经济便宜。
而3VT可以带很多附件。VT250N/H 250A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