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向电机的换向

楼主(2006-06-21):
我有一台单项电机,是三根线出来的,一根接L线,领两根接电容上的,还有抽头到N上去的,是不是只要把电源线换向就可以啦,多谢各位大侠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位老兄看样子真的不懂啊!单项电机是怎么启动的了解不?我也是新手,有些也不是特别有把握,但你那种做法肯定是不行的,单项电机电源线是没有正负之分的,他启动是靠电容或电感决定的,用电容他就决定了一种转向,是无法改变的:要改变转向除非改换为电感启动。但具我了解多数单项电机是以电容启动为主。

网友B:
多看书,    13181000531

楼主:
以前电容爆掉过,至从换了一个电容后,电机方向就反转了啊,我现在就要换向,咋弄啊,各位大师帮忙啊

网友C:
很简单的,启动电容上不是接了一根外接的电源线吗,把这一根线倒到电容的另一端就可以了。

网友D:
你把主副绕组搞错了,电容接在副绕组上。

网友E:
同意杨杨

没办法通过接线改,重焊吧

网友F:
单项电机是什么电机?你说得不明是不好回答的!

网友G:
先测量电机的三个抽头之间的电阻,电阻最大的之间接电容,另一个接电源。再量这个头和接电容的两个头之间的电阻,电阻大的一端接另一端电源,一定会正转。反转只要让电容的另一端接电源即可。

网友H:
最好将电机拆开,把公共线分开.这样不会使主,副绕组接错,而烧电机.主,副绕组随便对调一组的电源,就可实现反转.

网友I:
    一般来说单相电机的三根抽头分别是黑、黄、白三色,黄色和白色线两头接电容,其实它们是一根进线,由电容或电感产生相位差,只要把接电容的两根线对调接上就可以了。你的电机以前正转换了电容后反转应该是换的时候没注意将两根线接反了。

网友J:
你要把电机拆开,可以看到所谓的中性线接线端上有两条线连带接在一起的,将其分别接出,注意电容接电源线的那条线为主绕组,以这条线为准,用万用表测量(刚才分出来的两条线)相通的为同一组(主绕组)如过要换转向将其首尾调换就可以了,当然换另外一组也可以,切不可在引出线为三条线时将电源线接电容的另一端来换转向,那样做就把副绕组当主绕组用了,那样做是很危险的

网友C:
TO  fuzhongxun:
  好像主副绕组反了没有什么危险吧,只不过是转的慢一点而已。
有的风扇厂家设计是在柜子里使用的,用的时候放在柜顶外使用,肯定是要把主副绕组反着接,想问问你会有什么危险?

网友J:
那就不一样哦!这是要注意的,反了是会烧副绕组的,副绕组一般线比较细,电机带负载的话电流就比较大,在说力度也不够

网友J:
不过现在有些电机在设计时,把主绕组和副绕组,匝数,线径设计成一样的,那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电容运转式的单项电动机如果改变两根线的解法是不能改变方向的,将接N的那根线接到电容的另一端即能改变方向

网友C:
有可逆电机,正转和反转的力矩是一样的,我用过。但是风扇反转虽然力矩小,也比风往柜子里面吹好吧。

网友L:
    你是在换电容后出现的问题,不需要把电机拆开。你先用万用表测量电机的三个抽头之间的电阻,找出电阻最大的两根接上电容,再测量另一根与这两线的电阻,电阻值小的一根上接N线就可以了。

网友M:
电容换个绕组接。一根不动,另一根接在原来没接电容的上。

网友N:
看看双向换气扇电路图就会搞明白。就是副绕组电流换向。OK!!

网友O(2010-10-09):
  是不是换了个电容?你把电容反过来接就可以了!大家说呢?QQ346328720    有愿意讨论的加

新麦子~!

网友:
我以前是修电机的~不信你可以试试·!你把电机里面的星的打开··!引出第四跟出头线   在用一根主绕组线并在另一根负绕组接头上做为L线接火线,还有根主绕组并在电容上做为N线,最后跟线串在电容另一根线上就可以了 ,想要达到正反转的效果只需要把两根负绕组的出线互调就OK 了 ~!~!

网友P:
既然是换电容后出的问题,就把接电容的进线改接到电容的另一端就行了。

网友Q:
电容是接在电机副绕组上的,即阻值大的那一组,主绕组和副绕组各一个头在电机里并接再抽头到外面,要改转向需脱开并头,把任意一组线圈的头对调再和另一组线圈的一个头并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