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选择有问题吗

楼主(2006-06-21):
我公司为用户安装了一台设备,实测电流最大为100A,所选线径为50mm,最近一段时间设备的三相电线均发热,经检查,设备无异常,连接处的也无松动。请问:设备所选的线径是否足够,发热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网友A:
最近一段时间环境温度升高

楼主:
可是设备所处的室内环境温度一般在22度左右的。

网友B:
你选的电缆足够大了,但是有两个原因一现在的电缆制造厂家的电缆平方数不够,二电缆材料比较差,比如是用的废铜,还有就是你说的发热,到底有多热呢

网友C:
铜线铝线都能满足要求,前提是你的电缆达标!

网友D:
多少度?发热是正常现象.只要在允许范围.

网友E:
一般的不超过70度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