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线上怎么会有电流??????

楼主(2006-06-21):
一TN-S系统主开关是漏电开关,负荷没有漏电。每个分电盘里地排上的电流都有十几安,是什么原因会使地排有电流?变压器星点接地不好还是。。。。。。

网友A:
正常现象。没有电流才怪呢!

网友B(2011-04-03):
本人所在工厂都有这种象,还出现过变压器高压断路器动作现象,现在还无解!!!!!!!!

网友C:
还没注意过这问题;

看来,应当查一下。

网友D:
我也真想有人可以用图示的方式划一下这个电流流经的环路,是什么一回事。

等着。

网友E:
是不是你的接地网做的不好啊?接地电阻过大了

网友F:
三相不平衡,工厂很难做到三相平衡。

网友G(2013-12-24):
三相不平衡,零线有电流----他讲的是PE线有电流-----有实际经验的 讲一讲---多谢!

网友H:
这与三相不平衡没关系。五线制s系统pe线有电流与电器漏电和接线错误大有关系!

在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器的情况下用电器漏电pe线肯定有电流只是没到熔断器熔芯熔断的程度,断路器也一样。如果有安装漏电保护器就跳开了。这时因为pe保护线电压与大地等电位所以不会触电。

接线错误,单相用电器的N工作零线没有接在N线上错误的接在黄绿色的PE保护线上,因为没有漏电保护器的缘故到不了短路电流断不了电源,同样造成PE线上有电流而且不小,因为与大地是等电位所以也不会引起触电。

安不安装漏电保护器是线路能不能安装的问题。而PE线所在重要性是不可小视的!所以PE保护零线,是根保命线!一旦断了问题就大了,触电是小,可能会没命的!所以一定要注意接线规范性。不要因为pe和n线相通的而乱接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