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如何使用仿真器

楼主(2006-06-21):
谁能详细的告诉我emulator的使用

网友A:
请到:http://industrialit.cn
那里有介绍文章。

网友B(2006-10-16):
关于ac800f仿真控制器的使用。
在IE下地址栏中输入Http://localhost:8888
在station id中输入你需要仿真的控制器的id号
start controller
在仿真控制器点击connect
回到程序中的硬件结构
新插入emulator
取消你需要仿真控制器的资源指定
在emulator中指定你需要仿真的控制器资源
点击“硬件结构”标签下"网络"将emulator和你需要仿真控制器的id对调
将emulator的IP地址改为本机的IP地址
回到项目树check
联机调试
右击emulator
加载全部站
ok了

网友C:
东方龙人说得非常详细了,这儿的关键我觉得是ip地址的设定,尽量推荐ABB默认得IP地址172.1.10.X,可以比便很多麻烦,因为装软件时就用的这个地址,如果你没修改的话

网友D(2006-11-29):
如果没有连网线,emulator运行的ip地址通常是127.0.0.1

网友E(2010-04-12):
请教:在IE下地址栏中输入
Http://localhost:8888
无法进入是什么问题?

网友F:
可能你的IE有问题,或者网络的设置有问题
当然
记得
除了在IE中输入 http://localhost:8888外
输入 http://127.0.0.1好像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