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OMRON PLC输出一个脉冲周期的小程序(梯形图)

楼主(2006-06-21):
要求:条件满足时,输出一个脉冲周期的ON信号,然后OFF,谢谢。注:我的小程序自断开后有时处于ON状态,有时处于OFF状态。

网友A:
很简单的。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先吧。

网友B:
兄弟你好!
就你说的那个功能不需要你去格外写程序,OMRON它有专门的指令可以帮你实现你说的那个功能。
DIFU(13)指令,当条件满足时(闭合的一瞬间开始)它会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操作对象IR、HR、AR、LR、SR 。
DIFD(14)指令,当条件满足时(断开的一瞬间开始)它会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操作对象IR、HR、AR、LR、SR 。
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A:
下面一段小程序可实现。输入I0.0,输出M0.0。当然这是用于学习训练PLC编程的一段程序。如3楼所说,OMRON PLC自带该功能了,用起来很方便。
| I0.0 M0.2 M0.0
|-----| |-------|/|-------( )
|
|
| I0.0 M0.1
|-----|/|------------------( )
|
|
| M0.0 M0.1 M0.2
|-----| |---+---|/|--------( )
| |
| |
| M0.2 |
|-----| |---+
|

楼主:
我现在是要在中断程序中实现一个脉冲输出。共有33个中断程序,每个中断程序对同一out端子实现一个脉冲输出。中断采用比较一致中断,无中断标志位。现在所出现的问题是33个中断程序只输出17个脉冲或16个脉冲(交替)。问题出在输出的自保持,即一个中断程序输出ON,一个中断程序输出OFF,中断程序内部说设的自关断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