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看电缆设计规范

楼主(2006-06-21):
我一直找不到电缆选型规范,请各位大哥指点。多谢了。

网友A:
在电工手车就有

网友B:
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48837

楼主:
 3.3电缆绝缘水平
  3.3.1 交流系统中电力电缆缆芯的相间额定电压,不低于使用回路的工作线电压。
  交流系统中电力电缆缆芯与绝缘或金属套之间额定电压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性点直接接地或经低阻抗接地的系统当接地保护动作不超过1min切除故障时,应按100%的使用回路工作相电压。
  (2) 对于(1)项外的供电系统,不宜低于133%的使用回路工作项电压;在单项接地故障可能持续8h以上,或发电机回路等安全性要求较高的情况,宜采取173%的使用回路工作相电压。
  3.3.3 交流系统中电缆的冲击耐压水平,应满足系统绝缘配合要求。
  3.3.4 直流输电用电力电缆绝缘水平,应计及负荷变化因素、满足内部过电压的要求。
  3.3.5控制电缆额定电压的选择,应不低于该回路工作电压、满足可能经受的暂态和工频过电压作用要求。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沿较长高压电缆并行敷设的控制电缆(导引电缆),选用相适合的额定电压。
  (2) 在220KV及以上高压配电装置敷设的控制电缆,宜选用600/1000V,或在有良好屏蔽时可选用450/750 V。
  (3) 除(1)、(2)项情况外,一般宜选用450/750 V;当外部电气干扰影响很小时,可选用较低的额定电压。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