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6-06-21):
今天在一出口合同上看到对电机要求如下:220V/380V,3PH,60HZ。后面两个我想是3相频率60HZ的意思,前面220v/380v我不太肯定,不知是否是星三角电压接法的电压?

网友A:
   电机有两种接法一种三角接法220V,一种星型接法380V,3PH是3马力  相当于1.1KW ,60HZ是60赫兹。

网友B:
是的,你说得对的!
应该是这样的解释的!一般写得比较全的铭牌上,会这样的写的:
   Y/三角:220/380

楼主:
3PH真的是3马力1.1KW的意思吗?这对我很重要,我要按客户要求选择电机,知道的请给我一个回复。

楼主:
那不对啊!我这电机是车床的主轴电机,以前一般用11KW的,这1.1kw的会带不动的。

楼主:
我问了一高工,他说3PH 是三相电源的意思,3HP才是3马力的意思,1马力=0.75KW。

网友:
3ph  phase 相
 hp horsepower 马力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楼主:
我还想问问电机(220/380)启动,会不会是220v,380v都可工作的意思,是的话电机控制电路采用Y/三角转换电路,但一般电机内部只有三个输出接口,6根线怎么接?

网友D:
三根线引出的只能接Y

网友E:
电源是220V时按照△接法;
电源是380V时按照Y型接法。

3ph 应该是三相。不过不确定为何没有提及功率!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6-6-26 22:21:00 发表的内容:
  电源是220V时按照△接法;
电源是380V时按照Y型接法。

3ph 应该是三相。不过不确定为何没有…
--------------------------------------------------------------------------------------------
支持!

网友G:
3PH是指三相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