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能否接到普通变频器上进行调速控制?

楼主(2006-06-21):
因为变频器的输出是三相的电源,如果我要试一下变频器的好坏.(简单试一下)能否接个单相电机试一下?比如,家里电风扇或洗衣机上的电机.如果可以,应该也能调速的吧?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用万用表就行!

网友B:
不要这样试,电容启动型的单相电机,用变频器驱动会损坏你的变频器 。

网友C:
不要在问这样的傻问T了,是不行的,

网友D:
绝对不行

网友E:
你不会用外用表吗

网友F:
不要试的好

网友G:
具体为什么不知道,不过有的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有注明"严禁输出接单相电机"

网友H:
唉!不懂单相电机。

网友I:
单相电机不适用变频器的可变速运行.在电解电容起动方式中,会产生高次谐波电流,有损坏电解电容的危险.分相起动方式和推斥起动方式是由于内部的离心力开关不动作,所以,会有烧坏起动线圈的危险。

没有用的。

网友(2008-01-24):
没有用的。

网友: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不用别人告诉你的.不过要勇敢一些,我怕你到时候受不了结局的.

网友J:
变频器是不能带单相电机,除非用单相输出变频器

网友K(2008-10-16):
最好试一下,我正好需要结果呢。

网友L:
应该能行吧?????????????????????????

网友M:
试试看,做技术就不能“小马过河”要勇于实践;应用上三相接单项是不能运行的,但是不会损坏用电设备,因为你接单项时候变频器会判断出缺项运行,立即报故障停机,所以……

网友N:
试变频器最傻瓜形接法(0.2KW至500KW通用)用220V40W或100W的灯泡接成星形(三个灯泡功率要相等)随着频率变化灯泡亮度会变化.但是三相输出接单相电机不敢试,因为搞不好要掏腰包的银子的,原理分析应该行.

网友O:
却对不行!!!!!!!!

网友P:
我觉得不行。??????????????????????

网友Q:
想想应该不行,不过有种电感启动式单相电动机,用变频看行不?

?

网友R:
18楼说的不错楼主可以按步就搬

网友S:
在书上看到这方面介绍,说可以用变频器对单相调速,还没有认证下星期要抽时间找个变频器认证一下

网友T:
事实上有单相电机驱动型变频器啊!只要你能搞到,就可以将单相电机接上去试验的

网友U:
有单相变频器?,没听说,单相电机调速,不是通过调频来实现的

网友V:
鼓励你试一下,但是要有思想准备,试完了最好把结果给大家说一下,我绝对支持你。

网友W:
我见过3台单相的接y型可以运行·但是你说要单独接一个的话·你输出的电压可能高于300v,没试过··或许大家都在等你的结果呢··别人说行就行的东西也太多了·自己来一次··不过我还是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即使你可以运行·也要3相对称啊·变频不是有各种保护吗···

网友S:
普通单相电机可以用单相变频器进行调速,接任意两相电机运行没有问题。现在还没有不知道带负载如何?我是空机试的,用的XX利变频器。如果有不相信的同行就自己动手测试了。没有问题大胆的使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