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春兰空调开一段时间报故障E6 E2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6-06-21):
[i]春兰空调开一段时间报故障E6 E2代表什么意思???[/b]

网友A(2007-06-28):
我厂用的是别的牌子的空调,也出现过显示E2且停机故障,查故障代码表得知是机器发热停机保护,是由于外机进灰过多导致散热不良,处理办法:用水清洗外机,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看看相序反了没有

网友C:
樓主的問題也正是我想問的,我們的一台春蘭也是這樣的代碼,昨天空調廠家說是內機主板壞了.

网友D:
美的空调也是出现E6就停了 什么意思

网友E:
春兰的不知道,我们厂里的东元空调
E1E2是高压故障(2台压缩机)
E8E9是防结冰感温线故障(2台压缩机)
E7是室内感温线故障
等等

网友C:
E2過電流.E1通訊故障.

网友F:
报E2且停机故障,是机器发热停机保护,是由于外机进灰过多导致散热不良造成的,要清洗外盖。

网友G:
春 兰70.50型变频空调故障代码:E0通信失败;E1室外传感器开路;断路.E2压机过载;E3过流;E4 IPM保护;;E5室外机管温高;E6排气温高;E9室内机管温高;

网友H:
专业清洗空调~~123456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