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FIBUS-DP故障

楼主(2006-06-21):
 工司内一台引进的设备S7-300与ET200之间用的PROFIBUS通讯,共5组ET200,其中最末端的ET200D的BUSF红灯亮,无法正常工作!而其他无报警,且工作正常!S7-300的通讯板上BUSF灯闪!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出现BUSF应该是成对出现的。它表示PROFIBSU通讯不上了。看看插头松动了么,模块松动了么.也可以用PC诊断看看.如果上海附近的朋友有相似的问题,我可以帮忙看看,报销到你城市的旅游费就可以了。我的网址;PLC.123YE.COM。

网友B:
这说明最后一个从站不能通讯,
1、检查最后一个从站的总线连接;
2、检查最后一个从站的硬件,有必要的更换,必须与组态保持一致;
3、检查最后一段总线电缆;
这样的问题应该比较容易处理,自己多实践一下就好了。

网友:
如果上面的措施还不行,那把波特率将下来试试

网友C:
在工作过程中出现!   可能是有干扰

网友D:
加一条,看看地址有没有搞错,

网友E:
No.1 看看速率与距离是否匹配?
No.2 看看站地址是否正确?
No.3 看看插头、电缆、终端电阻是否按照要求配置?
No.4 加强接地
No.5 找到原因,请上来通报结果

网友F:
你所说的可能不对,因为最后一个站BUSF亮,一般来说S7-300BUSF亮,因此,我感到是I/O出错。

网友G:
断掉24V,测量总线最末的ET200的总线电阻的大小,然后将起始的ET200或S7300的终端电阻打开再关掉,观察电阻是否变化,判断线路是否通。下次去掉一个再测,可以判断故障点。

网友H:
不是有几个正常的吗,你可以把最后一个站的ET200接到正常的模块代替试一下。要注意站地址一定要正确 。

网友I:
通讯网卡可能有问题.

网友J:
我认为是总线连接器上的开关没有拨下来

网友K(2006-07-25):
你把这个模块给换掉,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西门子的产品就会这样,如果报sf肯定是通信故障,报busf,一种是接地故障,另外就是模块本身!

网友L:
检查一下你在软件中的硬件组态是否和现场的一致,然后在检查一下最后一个出问题的从站和他的上一级从站之间的PROFIBUS线的连接是否可靠.

网友K:
报busf可能是电源模块没有得电,还可能是硬件组态中的地址与实际的地址不符,最主要的是你要看看通讯最扣一个dp接口开关要打在on上,如果还找不到原因,那你还是请我去现场看看吧,给口饭就行

网友K:
昨晚上有个朋友在组态过程中将波特率设了两个导致plc启动就 停机,后来改过后仍报sf 和busf,再查才知道 组态中硬件的 型号与之不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通讯绿灯是不亮的

网友M(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