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两台伺服带插补功能的定位

楼主(2006-06-21):
请问各位大哥
两台伺服带插补功能的定位,这个带插补功能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

网友A:
插补 简单的说就是2个轴按照某种函数关系一起运动一起停

网友B:
那,一般会按照什么样的函数呢,如果让自己编程来控制由该如何写呢

网友A:
现在好点的运动控制卡都带插补功能的
现在一般的都是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
就是2个轴做平面直线和圆
或3个轴空间直线和圆

楼主:
谢谢大哥了,我想请教,现在的定位单元也有此功能吗

网友B:
有,现在我公司就用买来得运动控制卡,感觉太贵,想了解一下编程思路思路

网友A:
你买哪家的控制卡啊?
现在国产的也不贵 啊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国产的,北京一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