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7-400瞬时停机的原因”

楼主(2006-06-21):
有一套S7-400做的控制系统。有时无缘无故的会停止一到二秒钟,停止后又会自动恢复起来,苦于找不到停机的原因,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A:
是CPU切到STOP状态吗?

楼主:
今天看到系统诊断了。我传上来。大家分析分析,谢谢。
       cpu的指示灯EXTF红;BUS2F红。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414-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414-2XG03-0AB0            Hardware                       8
- - -                          Firmware                       V 3.1.3

Rack:                          0
Slot:                          2

Event 1 of 12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10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8189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8191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9:02:11:473 am  06/22/06

Event 2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38
FC number:     12
Module address:   1184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9 am  06/22/06

Event 3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36
FC number:     12
Module address:   1098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9 am  06/22/06

Event 4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30
FC number:     12
Module address:    968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9 am  06/22/06

Event 5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28
FC number:     12
Module address:    67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9 am  06/22/06

Event 6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26
FC number:     12
Module address:    386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9 am  06/22/06

Event 7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34
FC number:     11
Module address:   1178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8 am  06/22/06

Event 8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32
FC number:     11
Module address:   109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8 am  06/22/06

Event 9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24
FC number:     11
Module address:    96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8 am  06/22/06

Event 10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22
FC number:     11
Module address:    666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8 am  06/22/06

Event 11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20
FC number:     11
Module address:    38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8 am  06/22/06

Event 12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90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5 am  06/22/06

Event 13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88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4 am  06/22/06

Event 14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86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4 am  06/22/06

Event 15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78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4 am  06/22/06

Event 16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76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4 am  06/22/06

Event 17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74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3 am  06/22/06

Event 18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72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3 am  06/22/06

Event 19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70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3 am  06/22/06

Event 20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8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3 am  06/22/06

Event 21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6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3 am  06/22/06

Event 22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4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3 am  06/22/06

Event 23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84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2 am  06/22/06

Event 24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82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2 am  06/22/06

Event 25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80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2 am  06/22/06

Event 26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2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2 am  06/22/06

Event 27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0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2 am  06/22/06

Event 28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8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2 am  06/22/06

Event 29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6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1 am  06/22/06

Event 30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4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1 am  06/22/06

Event 31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2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1 am  06/22/06

Event 32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0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1 am  06/22/06

Event 33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48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1 am  06/22/06

Event 34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46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1:411 am  06/22/06

Event 35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38
FC number:     12
Module address:   1184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21 am  06/22/06

Event 36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36
FC number:     12
Module address:   1098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21 am  06/22/06

Event 37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30
FC number:     12
Module address:    968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20 am  06/22/06

Event 38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28
FC number:     12
Module address:    67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20 am  06/22/06

Event 39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26
FC number:     12
Module address:    386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20 am  06/22/06

Event 40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34
FC number:     11
Module address:   1178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20 am  06/22/06

Event 41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32
FC number:     11
Module address:   109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20 am  06/22/06

Event 42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24
FC number:     11
Module address:    96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9 am  06/22/06

Event 43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22
FC number:     11
Module address:    666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9 am  06/22/06

Event 44 of 12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20
FC number:     11
Module address:    38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9 am  06/22/06

Event 45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90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6 am  06/22/06

Event 46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88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5 am  06/22/06

Event 47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86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5 am  06/22/06

Event 48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78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5 am  06/22/06

Event 49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76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5 am  06/22/06

Event 50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74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5 am  06/22/06

Event 51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72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4 am  06/22/06

Event 52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70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4 am  06/22/06

Event 53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8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4 am  06/22/06

Event 54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6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4 am  06/22/06

Event 55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4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3 am  06/22/06

Event 56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84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3 am  06/22/06

Event 57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82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3 am  06/22/06

Event 58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80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3 am  06/22/06

Event 59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2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3 am  06/22/06

Event 60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0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2 am  06/22/06

Event 61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8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2 am  06/22/06

Event 62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6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2 am  06/22/06

Event 63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4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2 am  06/22/06

Event 64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2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2 am  06/22/06

Event 65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0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1 am  06/22/06

Event 66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48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1 am  06/22/06

Event 67 of 12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46
FC number:     51
Module address:      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911 am  06/22/06

Event 68 of 12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12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8187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8191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9:02:10:759 am  06/22/06

Event 69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54 am  06/22/06

Event 70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53 am  06/22/06

Event 71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53 am  06/22/06

Event 72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48 am  06/22/06

Event 73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48 am  06/22/06

Event 74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48 am  06/22/06

Event 75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43 am  06/22/06

Event 76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42 am  06/22/06

Event 77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42 am  06/22/06

Event 78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37 am  06/22/06

Event 79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37 am  06/22/06

Event 80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37 am  06/22/06

Event 81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31 am  06/22/06

Event 82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31 am  06/22/06

Event 83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31 am  06/22/06

Event 84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26 am  06/22/06

Event 85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26 am  06/22/06

Event 86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25 am  06/22/06

Event 87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20 am  06/22/06

Event 88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20 am  06/22/06

Event 89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20 am  06/22/06

Event 90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15 am  06/22/06

Event 91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15 am  06/22/06

Event 92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14 am  06/22/06

Event 93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09 am  06/22/06

Event 94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09 am  06/22/06

Event 95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08 am  06/22/06

Event 96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03 am  06/22/06

Event 97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03 am  06/22/06

Event 98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703 am  06/22/06

Event 99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98 am  06/22/06

Event 100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98 am  06/22/06

Event 101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97 am  06/22/06

Event 102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92 am  06/22/06

Event 103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92 am  06/22/06

Event 104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92 am  06/22/06

Event 105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87 am  06/22/06

Event 106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86 am  06/22/06

Event 107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86 am  06/22/06

Event 108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81 am  06/22/06

Event 109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81 am  06/22/06

Event 110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81 am  06/22/06

Event 111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76 am  06/22/06

Event 112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75 am  06/22/06

Event 113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75 am  06/22/06

Event 114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70 am  06/22/06

Event 115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70 am  06/22/06

Event 116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69 am  06/22/06

Event 117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64 am  06/22/06

Event 118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64 am  06/22/06

Event 119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64 am  06/22/06

Event 120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10:659 am  06/22/06

网友A:
在你的程序里面是否调用了OB85组织块?从报警的信息来看,是I/O访问的故障,BUS2红色说明PROFIBUS总线通讯有问题.估计多半是干扰造成的.检查PROFIBUS电缆的接线和屏蔽.希望你能查出来.以前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s7-400 EXTF & BUS2F 故障我碰到过,是一个从站的profibus接头有问题.

楼主:
To:
       mccandhmi:调用了OB85。但是没有编写程序,我涉及的线路比较多,正在查找原因,希望能多多指教啊,
       刘天意:能具体说一下解决profibus接头有问题的方法吗,是接头坏了呢,还是连线不好,

     还有一点是,有时出现这样的情况后在一到二秒内还能自动恢复,有时不能恢复。出现故障两天多来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故障点,而且设备还不能停太久。

     十分感谢谢两位。

网友C:
还要有OB86。你的DP从站10和12会掉线。如果这个问题是近期出现的,建议查一下通讯电缆,有时老鼠是个问题,或者干扰造成的。

网友A:
当设备出问题的时候,你用STEP7在线,打开硬件组态,观察各个站的情况.这个问题不会那么难找的,还有就是检查你最后几个站点的供电电压,是否是在DC24V左右.

网友A:
如果你PLC实行完全再起动的话,BUS2还是红色的话,那么你就要检查你的外围I/O站.
1.用STEP7打开你项目的硬件组态在线检查各个站点,如果有不通的话那么在该站点会有一红色斜杠,那么你就要从地址低的站往高的站查.把你的出现问题的站的PROFIBUS接头上的终端电阻开关由OFF板到ON的状态看看.

网友D:
下一个ob85,
逆着时i/o访问错误,pii/piq,通讯问题看对应IW14,12,QW8的dp从站是那个站,检查他们之间的通讯电缆接头

网友B:
BUS Fault 碰到过两此,一次是一个PROFIBUS终端电阻开关被误拨,另一次是一个PROFIBUS接头坏了,都花了很长时间。
另外,我也试过在线看HARDWARE,结果是只要有一个接头不好,所有从站都有一条红杠,

网友:
这是肯定的,因为它不是环型拓朴,因为线路断了,但是只要不是线路问题(包括接头,终端电阻),如果某个分站宕机,不会影响其它的站工作

楼主:
To:
     群: 我这里的情况是整个网络都失去数据,如果按照你的分析我这里的网络肯定是有一个接头或者终端电阻是坏了,可是如果坏了的话它不应该有能恢复起来啊,
     我现在的考虑是网络有干扰,希望大家指点。
     我现在怀疑是连线有虚接的可能,但是线路没有动过啊。

    还想请教 群: 一个问题,:逆着时i/o访问错误,pii/piq“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热心的高手。
    仍然在查找,但是想知道确切的原因,

网友B:
是的,终端电阻误拨或接头坏系统将不能启动,
不过还是可以试试更换重点怀疑的接头或模块,
检查接地,周围有无大功率电机,变频器...

楼主:
TO:
     刘天意我昨天重新把直流24V的电源检查了一遍,发现给153供电的+24V电源对地有1.5V的电压,-24V也对地通。
     我把电源线改了一下,从昨天到今天一直没有出现问题。但是也不能确定就没有问题了。现在很大的怀疑是网络受到干扰。周围有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但是以前一直是正常的,在最近才出现的问题。
    看来我的好好看看DP通讯的传输了,有知道的能指点指点吗?

   谢谢刘天意
   谢谢各位。

网友:
把波特率降下来试试
逆着时i/o访问错误,pii/piq“是什么意思?
你这是i/o访问错误,pii/piq是输入输出过程映现区,就是i,q
例如IW8,QW12等

楼主:
TO:
   群:可能造成I/O访问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是网络传输不畅的原因吗?

网友E:
大概是干扰和速率问题,

楼主:
TO:
    群这个很有可能,我把接头的屏蔽线重新接了一遍,再没有出现问题。现在很想的到检测网络状态的设备,以确定问题在那里,出现干扰很难找是那里出现的。

网友F:
接个放大器看看,降一下通信速率,没有延迟就行了.屏蔽单端接地试一下.干扰是很麻烦的.

网友G(2006-09-08):
受益非浅

网友H:
受教,受教!!!

网友I:
有一次我发现一个站点总是报你所说的故障,查了几天,后来终于发现是一个接头坏了引起的问题,这点可不要忽视,有时候接头并不是完全坏掉了,有可能是电路板的地线坏了,所以有的时候成,但是一旦有干扰近来,就会造成你说的这样的情况~!

网友I:
有一事请教一下大家~
PLC的接地线大家都是怎么接?是接到变压器的N上,还是说单砸一根地线?

网友J:
受兴非浅啊

网友I:
关注这个帖子~!

网友K:
遇到过这种情况,是DP总线有接头接地引起。

网友L(2006-10-10):
我也碰到楼主类似的问题!是PLC 的EXTF灯长亮,BUS2倒没有亮,我在HARDWARE在线监测中发现其中的一个从站有一红杠,听了楼上大大的分析,归结一下,不知是否可以判定故障出在通讯上!目前EXTF灯长亮,但是不影响正常生产,只是偶尔在上位机上跳出报警OB82。

楼主(2007-04-10):
硬件设计,接线要很注意.接地,屏蔽,

网友M(2009-10-19):
我也碰到过,但是里面的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变成了internal  error,Incoming  event

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