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entum PLC怎样组到以太网呢?

楼主(2006-06-21):
我原有Momentum PLC是通过485与上位机通信,现在想把它接入以太网,请教一下我怎么改我的设备呢?(原处理器没有以太网接口的)是换处理器?还是加模块呢?
注:最好是不用盖我原先的程序!

网友A:
两种选择:
1、换M1E处理器;2、通过Modbus/TCP-IP网桥接入以太网

楼主:
那没有相关以太网模块马?

网友B:
楼上:QUANTUM有,Momentum没有. 加模块,Momentum有TCP/IP接口模块可插在CPU和I/O之间

楼主:
zlg:请问是什么型号的呢?或者我在那可以查到相关资料呢?谢谢!

网友B:
170ENT110X以太网通讯适配器

网友A:
忍不住说两句:
170ENT110 00/01/02/02C只是Momentum的以太网通信适配器,常用于分布式I/O,不能与处理器(CPU)共用。至于可以插在处理器和I/O基本之间的通讯接口模块在施耐德的资料上称之为选项适配器,就我所知目前只提供MB+或串行接口选项适配器,至于以太网接口的选项适配器,我没有看到过任何相关资料,如有哪位高手了解,欢迎指正。

楼主:
非常感谢!我也咨询了一下施奈德的技术支持人员,好像也是不能用以太网适配器。

网友B:
汗~~~~~~~~~~
丁喜同学说的对,我检查了现场的设备,是MB+口。MY CPU带的是以太网接口和BUS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