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屏能同时挂接plc和变频器吗?

楼主(2006-06-21):
EVIEW屏能同时挂接plc和变频器,如同时和两台台达DVP的PLC和两台台达的变频器通讯,通过485口,如果可以怎么操作,如屏上怎么设置,PLC和变频器怎么设置?

网友A(2007-05-05):
见过,双串口485,RS-485第6、9接变频器.

网友B:
用4000 5000系列的

网友C:
EVIEW500系列只有单通讯口,所以如果要达成您所说的要求必须要用MODBUS来通讯
EV5000有双通讯口,这样您的PLC可以直接选驱动,而变频器的话可以用MODBUS RTU来通讯

网友D:
这个目前很多人机都可以做到的.

网友E(2007-06-26):
下面引用由aaaaaaa在 2007-5-26 17:26: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目前很多人机都可以做到的.
--------------------------------------------------------------------------------------------

山豆根 批;可

网友(2007-07-30):
用WEINVIEW8000的最好了。可以同时挂几台不同品牌的PLC 。变频器是更可以了。

网友F:
昆仑通态带WINCE系统和MCGSE组态软件,支持上千种PLC,仪表,变频器,不同的设备用不同的协议,最多可以多少挂接6种不同厂家不同的设备,www.mcgs.com.cn

网友G:
用4000 5000系列的可以的!我们是西门子、eVIEW的代理商和系统集成商、有需求或项目信息多联系!上海屹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www.sheagle.com.cn

网友H:
没有中断字,一断全断

网友I:
请到WWW.EVIEW.CN的技术论坛找我就行了

网友J:
呵呵,有些屏挂多了容易造成死机.

网友K(2007-09-23):
目前还没有上这方面的项目,但是还是要学习!!!!

网友L:
hofmann,怎么称呼你啊?我好在你们的网上的论坛上跟你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