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06-21):
求助各位高人:用过精雕雕刻机的人都知道,比如.它下料不管是走直线还是走曲线,都是匀速的.3.6米/分的速度还不丢步.是控制卡好还是他的软件好?难道别的控制卡就不能达到他的水平吗?都是国货.就差这么远.如果有,我想买几套(卡+软件).qzzzhu@163.com联系

楼主:
难道没人给个答案吗?还论坛呢。咋没人来论呢。。。。。。。。。。。。

网友A:
不是每人都见过雕刻机,见过的也未必懂你的意思!你这个问题是个特例,当然回答的人少了

网友B:
精雕有他特殊的工艺
你说的是激光雕刻还是机器雕刻

楼主:
当然是机械的雕刻机啦, 就是轮廓切割的时候,曲线和直线走刀都是匀速,

网友B:
控制卡
运算都在卡上完成的呢

楼主:
哦 谢谢!那他的卡是自己造的还是买的呀?上海维宏是不是为他造卡的?

网友C:
我有  绝对还不错
010-51901229        张工  13521196360

网友B:
是不是他自己做卡我不知道
不过这么多控制卡制造商,它应该不会自己去研发吧?主要精力还是会放在雕刻机上的
现在控制卡制造商也会根据工艺要求来编写配套程序,至少我们是这样的

网友D:
大概两三年前接触过精雕,当时他们用的卡确实是自己做的。现在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