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求助!是不是变频器引起的共震

楼主(2006-06-21):
我们现在装一条化纤生产线。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如图,一台日本5。5KW的三相异步电机带动由5--10根轴,每根轴装4个钢辊和3个腰鼓辊,电机出来是日本原装的链式联轴节,已校同心到0.02mm。然后是第一轴,两个自动调心轴承支承与两墙板上,在后是弹片式联轴节(可以轴向补偿),第二根轴一头在弹性联轴节,一头通过自动调心轴承支承在墙板上。第二轴与第三轴连接又是一个刚性的套筒式联轴节,第三轴也是一头在套筒式联轴节,一头通过自动调心轴承支承在墙板上。后面的轴都是类似连接。现在出现以下问题:
1。该电机采用变频控制,变频器也为日本的。要求轴转数严格控制在780转/分钟,因此必须用26Hz的频率。但现在用25Hz以下的频率时,各轴上的辊子的震动都在0.1mm以内,一但超过25Hz,第一轴的辊子震动大于0.1mm,中间最大。第二根也超大,然而后面的轴上辊子仍在0.1mm以下。2。断开第二轴与第三轴的连接,第一和第二轴震动变得更大。断开第一轴与第二轴的连接,第一震动同样加剧。3。有一组在调试中不小心用了工频50Hz,开起来吓人,辊子都快震飞了。
   假如是轴系与变频器发生共振,为何共振范围那么大,一直到工频(可能还高),还有轴系振动时,电机一点也不振,基本在0.05以下。
  请问各位专家,想什么办法减少第一。二轴辊子的振动,以符合要求。
  工期很紧,十分着急,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断开后面的轴 振动同样厉害 问题就可能与墙板支撑点有关
不知道支撑可不可靠 必要时要换个地方
如果支持点绝对可靠没问题 那就是调心轴承调心幅度过大
引起震动 这说明调心轴承与电机轴同轴度不够高

楼主:
谢谢,支撑调心轴承应该与电机同轴,如果不同轴,那么电机应该也发震。如果支撑有问题,为何第一轴震,而后面5-6根轴震动都符合要求?

网友B:
考虑一下第一,二轴辊子的动,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