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格力空调遥控接收图

楼主(2006-06-21):
天热空调坏了,请各位师傅帮忙!格力牌无法接收遥控,手动正常

网友A:
一般是遥控器上的晶振坏了

楼主:
遥控器是好的

网友B:
接收管是好的吗

楼主:
空调没打开

网友C(2008-08-11):
十之八九晶振坏,型号:两脚柱形晶振换个试试, 32.768 MHZ, 还有就是455E, 可以试试。

 有些时候型号不对换上去会出现乱码。

网友D:
遥控器是好的,那就是接收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