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IEMENS高手

楼主(2006-06-21):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在SIEMENS里怎么让几个连续的位转化成一个字啊?
例如P#DB1.DBX0.0 WORD 01转到db1.dbw4去.
小弟我正在做PLC和变频器的通讯,也就是变频器的控制字.

网友A:
l db1.dbw0
t db1.dbw4

网友B(2006-07-23):
你会做吗,不要搞破坏

网友C:
西门子的输入端一般是采用 高电平灌入 形式的,而与输入端 I 相连的前级是常用的集电极开路 OC门 输出(抵电平拉出),这时就比较麻烦啦,各位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D:
一个是源式接法,一个是漏式接法,接线方式不一样罢了

网友E:
要用指令语言写,S7-300可以用STL 和LAD混合写
OPN DB1
L DBW0
T DBW4

网友F:
你会做二进制编码吗,和编码类似。

网友C:
西门子 plc 的输入端一般是采用 高电平灌入 形式的不能改动,是否可以连接集电极开路 OC 门输出?

网友G:
如果是6SE70的装置那得看你用第几位控制字,然后对应装置的控制字位写就是了,例如,控制字位7,那么程序里就应该用DB1.DBX1.7作为故障复位.如果讲错了,请大家批评,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