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及4AD故障两例

楼主(2006-06-21):
      1.FX2N-128MR有一故障:当Y010或Y011任意一路输出时,另一路也有输出(但另一路OUT灯不亮),正常时Y010和Y011不应同时输出,即使将外部输出电路完全断开也如此。检查PLC两路继电器输出及线圈控制电路无短路故障,程序也无问题,判断可能是两路继电器驱动电路故障造成。通过改变程序使Y010和Y011分别从Y133和Y134输出,电磁阀改接到Y133和Y134后,各阀工作正常。
      2.FX2N-4AD模块其中一路4~20MA信号转换误差大,测量I+和VI-之间电阻有298欧(正常为250欧)。拆开模块后,发现I+和VI-端子之间有两个500欧并联电阻,其中一个电阻变大,将两个500欧并联电阻更换为一个250精密电阻后,模块恢复正常。

楼主:
      补充:带扩展单元。

网友A:
搂主,是高手啊,顶!

网友B(2007-02-14):
我的FX2N-128MR输入指示灯,输出指灯,运行灯(运行开关打到运行状态)均不亮,只有电源指示灯亮!请问楼主是否有高招?

网友C:
    我最佩服的就是敢把自己的经验讲出来的人了,这才是真正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