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模拟量的转换?

楼主(2006-06-21):
我选用4-20MA标准信号的压力变送器,压力范围是5-32Mpa,PLC是OMRON的COMPOBUS/D网络,模拟量模块是DRT1-AD04,4-20MA对应的值是0-1770(十六进制),用SCL指令把采集到的数据转换成十进制数很准确,但为了控制调节阀(用PID),要换算设定值SV,我用二进制运算同BCD码运算得出的数值,存在很大的误差,控制很不准确.如把0-1770换算BCD数,把5-32换算成十六进制数,在运用一次SCL指令,计算设定值SV,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请教那位大哥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omron的我也不会

网友B:
期待答案啊!请高手,出来解释!

网友C:
1.SCL指令是一線性轉換指令,假如4~20mA對應0~100kg,所以12mA時比例是50kg.
2.X0,X1,Y0,Y1組合代表斜率X1-X0/Y1-Y0.
3.重點X0,X1就是X軸,數值必須要16進制,5~32h代表5~50d
    Y0,Y1就是Y軸,數值必須要10進制 歡迎來參觀我的網站http://ssomron.dyndns.org

网友D(2007-03-28):
这问题我也不懂,那位大虾进来发标一下

网友E:
我也想用SCL命令,可是看了说明还是不太明确,关于参数的设置,怎么在梯形图中输入.二进制  和BCD码  十六进制  怎么表示,区分????

网友F(2007-10-06):
为什么非要用BCD?
我从来不用BCD.

网友G:
欢迎大家进入www.gongkongjhh.net(四川金黄河工控)讨论!

网友H:
我用过C200H中的AD004,
程序中要做
选择输入为4--20MA
端口使能
设定四毫安对应的点
设定20毫安对应的点
利用SCL运算
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I:
用过一次 记不太清楚拉

网友J(2007-11-15):
你要记住 这个指令是把16进制数转化到BCD的,所以要源字一定要是16进制,要不转化,10进制也认为是16进制数的,你可以想一下10进制的100和16进制的100差别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