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报警Er2
宏观:

楼主(2006-06-21):
使用富士变频器有3台出现报警报护代码"Er2",只好返送维修部,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请诸位高工赐教.拜谢!

网友A:
面板跟主板通信故障,主板问题

宏观:

网友:
请教是什么原因所至?谢!

网友B:
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存储器。

网友C:
CPU板故障。若购买请联系010-82523695

网友D:
电源板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E:
ER2-键盘面板通信异常。
功能码H03初始化设成1试试。
是不是周围有噪音源?

网友F:
和楼主一样,很想听听高手们的回答。

网友G:
可能损坏的部件:1,操作面板,2,主板
损坏的原因:1,带电插拔,2,雷击,3,使用自制的延长电缆,
4,控制端子接入高电压
楼主出题时最好写明规格型号
如需帮助请http://www.bjclan.com/

宏观:

网友:
谢谢诸位的意见,这台变频损坏的原因很奇怪,由于洗井,停止使用近一个月,再起动就出现上述故障,不知是何原因所至.虽有雷电,但未通电,不解,望高手指教.
经查为主控板损坏,不知价格如何,是富士变频器P11系列11KW,望请告之.Email:hy1271@126.com

网友G:
http://www.bjclan.com/

网友H(2008-11-30):
今日遇到同样问题望高手指点

网友I:
看说明书呀。。里面都有介绍的。。

网友J:
希望有知道解决办法的人士,给出解决方法,我也遇到多次ER2故障

网友K(2009-11-15):
主板可能性较大点吧,遇到过同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