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如果操作站和控制站之间的冗余总线都出现故障该怎么办?

楼主(2006-06-22):
单位的DCS用了将近20年了,效益好的时候没升级改造,现在想升级改造又没钱了!
领导要求做个应急预案,觉着操作站和控制站之间的冗余总线都出现故障是最严重的,因为经常有一条故障。
大家认为这时该怎么办呢?是否应给DCS马上停电,使调节阀、开关阀等根据FO、FC、FL等到安全状态,然后再采取其他紧急措施!

网友A:
冗余总线故障可以在停车的时候对其更换网络卡件或网络线 ,以解决实际故障问题
当一条出现故障的时候 最好DCS维护人员到现场解决(24小时待命 苦命的DCS维护)在处理故障的时候 在必要的时候与生产部门协商采用停车 从而避免更大的损失。在处理过程中最怕的是另一条中断,无法进行操作。
2条同时出现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有些DCS维持问题前的操作,所以不要很担心),尽可能解决一条故障。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先对重要回路进行旁路操作(参考现场仪表指示和现场变送器)做停车前的准备,其他的回路可以直接断电(看你设计部门对阀选型有无问题,否则会造成重大事故的)
解决故障为根本 ,在检修期间对网络进行检查为上策。

网友B:
可以考虑将每根总线都做成环形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