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求助cp5511卡近来故障率一直较高的原因

楼主(2006-06-22):
近来cp5511卡近来故障率一直较高,有的已经运行3年多了一直没有出现问题,可是近来一直故障不断,两块旧卡全部损坏,刚刚更换上的两块新卡,运行两个月后,同样损坏,损害故障时间大多发生在停电再上电的时候,咨询西门子技术服务热线说PLC与工控机电压差较高,可我PLC与工控机用同一个UPS系统供电的呀。实在不知什末原因,请工控同仁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A:
注意做好电源的隔离,不知你们公司电能质量如何?

网友B:
UPS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最好保证同相电源。

楼主:
UPS是单相的,后来在UPS后增加了浪涌保护器已运行了一个月暂时还没有故障,不只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C(2007-10-04):
我的CP5511卡查到笔记本上的时候硬件诊断是正常的,可跟PLC怎么连都连不上去,是不是连接到PLC的那端坏了,而插在笔记本的这端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