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软启动

楼主(2006-06-22):
问个问题:电机软启动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利用晶闸管使启动的时间,启动电流都可调控,另增加一些保护。如需要的话我有施耐得软启的资料。

楼主:
谢谢!能发给我一份吗?filypig@163.com
谢谢!

网友B:
简单说:就是降压启动,不过降压的方式多种多样。

如自耦变压器降压、液阻降压、星三角等

网友C:
电机软起动器就是控制电机在起动时,它的电流缓速上升直到额定值。缓解了直接起动的浪涌冲击

网友A:
下面引用由世界第三在 2006-6-27 15:01: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能发给我一份吗?filypig@163.com
谢谢!
--------------------------------------------------------------------------------------------
我已发到你的邮箱了,你看看吧。

网友D:
我用的是ABB的软启,杜工能给份施耐得软启的资料吗?谢谢!!

              AC800F@163.COM

网友A:
cpu:已传,能否给我一份ABB的。

网友E:
给我一份好吗,
谢谢拉

gy5125@163.com

楼主:
谢谢杜窈河了。

网友F:
谢谢!能发给我一份吗?hjl05231@126.com

网友G:
谢谢!能发给我一份吗?gyf-821211@163.com

网友H:
请给我一份,谢谢!yangbao1979@sohu.com

网友I:
能给我一份吗?liyong80870@yahoo.com.cn

网友A:
我最近比较忙,让世界第三给你们传一下吧!不好意思!

楼主:
已经转发.没收到请回贴,我再重发.
再次谢谢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