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LC直接控制接触器

楼主(2006-06-22):
我想请教一下,PLC继电器输出能否与接触器线圈直接相联,还是要通过中间继电器做转换?

网友A:
看你的接触器的功率了,也就是PLC的接点电流能否承受得起,一般是不行的,好像PLC的输出点也就0。5A吧,要看你的具体的PLC。
但不建议,这样做的!
一个中间继电器又不会很贵的!

网友B:
确实,这个问题要你的接触器线圈的工作电流了,一般用继电器(比如OMRON的MY4)来隔离一下比较好,这样稳妥点,不然万一烧坏了PLC触点就麻烦了。

网友C:
晶闸管输出,一般2A一下,最好加继电器

网友D:
不通过中间继电器的方法是很危险的

网友E:
同意,中间继电器价格不贵,还是加个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