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a1000只能发送,不是接收不到?

楼主(2006-06-22):
sja1000测试时只能发数据而接收不到数据。使用单个节点,将82c50的H/L用120欧电阻连接。发送与接收中断都设置为使能。发送完成后能产生发送中断,但是不能产生接收中断。
接收计数器为0 。

网友A(2006-07-27):
我也有同样问题,状态寄存器显示为1c,正在接收数据,,,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