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怎么了?

楼主(2006-06-22):
保养了一台电机做空载试车,30分钟后发现转轴发热???新的轴承,3相电流平衡,锭子温升很低.它怎么了???????????

网友A:
电机主轴平衡吗?轴承质量过关吗?润滑油是否加的过多

网友:
机械问题

网友B:
安装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轴承有没有装到位?轴承装配太死,不活动

楼主:
各位大虾,轴承是skf,油是2ep,加得不多啊!以前都是这样做保养的从来没有出现过此内问题!!受动盘车很轻松????做保养后连连轴器都没有装,还出现以上问题------------

网友D:
还是有地方摩擦,拆开大修吧!
要是旧电机肯定是油的事,请在检查检查!

网友E:
说不定电机前后端装反了,把轴伸端装到散热端了,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后来检查发现是转轴端的防尘胶垫松动了 .它和转轴摩擦很紧.

网友F: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一直这么热下去 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G:
肚子里没病死不了人

网友G:
肚子里没病死不了人,好好查查,应该是装配的问题

网友H:
再换一个轴承吧,反正不费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