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怎样入门RSLOGIX500

楼主(2006-06-22):
有rslogix500的实例的朋友,发给我一段好吗?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学习编程序了。谢谢了阿

楼主:
谢谢!我能打开。我熟悉这个环境。
你能给我讲一下T4是个定时器的完成位吧,为什么用到它了呢?
MOV 取模拟量信号的吧,4047,4052,4040是根据什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A:
对,你加一个定时器,上有一个腿,标着个DN,就是指到时触发,4047,4052,4040 不是设置的,是读出的电流值,4000代表4MA,20000代表20毫安,4047 代表4.047毫安

网友A:
以最后一句为例:当定时器T4:0触发时,触点T4:0DN通,然后从输入口I:6.2 读取电流值放在单元N7:2中。电流采集模块的参数设置在I/O CONFINGURATION,中根据要求配置参数。方法是打开I/O CONFINGURATION,读出配置,(这时候可以看到你的模块及位置,)双击你要配置参数的模块,6.20以后的配置起来较简单,我用的是5.50,稍微麻烦些。

楼主:
谢谢通讯网,我的版本是6.3,
4000代表4ma,20000代表20ma,是在那里定义的?

网友A:
如图:点开上面的i/o configuration,
看到以上图,点击红笔画圈的地方,就读出你的plc的模块的安装方式,如图我的安装方式为:第一是plc 1764 第二,三是1769-oa16,16路输出。后面四个因为模拟量输入模块比软件新,识别不了名字。配置的话,双击你要配置的模块,画蓝圈的,就可以配置了。

网友B:
通讯网:
软件可以搞到试用版的吗?
我搞到一些程序,怎么打开??
网上能下载吗?我没有软盘(授权).能打开吗?
calico@21cn.com

网友A:
没有授权打不开

楼主:
谢谢通讯网!!
在上面的画面中继续点击NI模块后出现下图,哪里设置区间范围?

楼主:
再询问一下通讯网:
我也要附加一个配置图片,和你上面发的差不多大小,为什么发不上来,提示我超过50k,(我已经是vip用户)

楼主:
我在等朋友的帮助啊

网友C:
把你的图片另存为GIF格式

楼主:
求助:下面如何设置呢

网友A:
你的软件好!你把channel enable 打勾。这个通道就有数据了。你把通道1---8,所有的channel enable 都打勾。filter fre 是采样频率。你用 mov指令就可以读数据了。

网友A:
data format 数据格式,是指你采回的数据。方便计算。

网友A:
谢谢通讯网,我的版本是6.3,
4000代表4ma,20000代表20ma,是在那里定义的?
4000代表4ma,20000代表20ma,是在那里定义的?
你在 input type 中选择4-20ma, 数据格式就是你现在选的 eng。unit 就可读到以上结果。

楼主:
通讯网:你给我的模块说明挺好的,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
还有从哪里能得到所有模块的使用设置说明,谢谢

网友A:
别的资料你打洛克维尔公司免费服务电话。服务很周到的。

网友D:
大家可以上rockwell网站查相应的手册,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和例子。www.rockwellautomation.com.cn及www.ab.com

网友E:
TO 寒梅,你能把你的RSLOGIX 500软件COPY 一份给我吗,我没用过AB PLC,只是想学学,我不用授权的,非常感谢! YJZ0401@126.COM
或YJZ0401@HOTMAIL.COM

网友A(2006-08-19):
你好,最近学的怎么样了?

笔名,若此

网友:
我也需要rslogix500软件,发一个给我吧。
binpl@126.com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