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180W单相马达

楼主(2006-06-22):
我用的的180W单相马达,用速比控调速,哪位能详细说说它的原理,我只会用,原理了解不多,它为什么会发烫,我用它的正反转短路片的通断来控制它的启动和停止可以吗

楼主:
怎么没人啊

楼主:
我的180W马达是拖带输送带的,光电开关开关控制继电器来控制正反转短路片的通断,来实现输送带的启动和停止,那个继电器通断时火花很大,我怕时间长了继电器会受不了,高手出来说一说

网友A:
我也用过这种调速马达,不过,研究不多。
我想发烫主要是负载太大,转速过低,导致散热不好。如果启动和停止很频繁的话,要考虑灭弧。

网友B:
有火花是正常的。但是一般不主张用继电器来控制电机,电机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的4-7倍,180W的电机额定电流约为1.4A左右,启动电流一般会超过10A,而继电器的触点一般允许5A额定电流,容易发生触点粘结,尤其是频繁启动、停止,触点不能很好散热时。可考虑用接触器式继电器或接触器!!

网友C:
调速的原理哪位大虾解释一下,大家共同学习交流

楼主:
继电器是通断那个正反转的短路片的(短路片用继电器代替),那个正反转的短路片通断是电流会很大吗?我没量过,这样控制它的启停合理吗,我是参照变频器的控制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