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什么叫半闭环

楼主(2006-06-22):
以前看到贴子里说到西门子的611u是半闭环的,那么什么是半闭环?是不是位置控制有上位机完成,而速度控制由611u完成,编码器信号传给上位机,是不是这样对于611u而言是个半闭环?

网友A:
一般指反馈直接来之电机侧,为半壁环
反馈直接来自运动部分,为全闭环

网友B: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C:
如果的检测(反馈)信号来自电机编码器而不是负载本身,一般称为半闭环
如果是把实际运动的状态也采回来。叫全闭环。

网友B:
多谢入门大子!哈哈!@

网友D:
在数控机床中,位置反馈信号是用直线尺检测的,称为全闭环,如果位置反馈信号是旋转编码器给的,称为半闭环。如果就611U本身来说没有用是否是半闭环还是全闭环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