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热电阻介绍

楼主(2006-06-22):
工业用热电阻分为铂热电阻和铜热电阻两类,它们与显示调节记录仪等二次仪表配套使用可解决-200-600问题范围内的测量控制问题。
响应时间 金属保护管为φ16时,t<90s 为φ12时,t<30s
陶瓷护管为φ16时,t<150s 为φ25,φ28时,t<360s
绝缘电阻
15~35℃相对温度<45% 电压为500±50V条件下,绝缘电阻与偶丝长度之乘积>100MΩ.m
插深
金属管(1Cr18Ni9Ti)φ16时 150 <1<2000;φ12时,

75< 1< 1000 锥形护管1 <400
防爆标志
d IIBT4
公称压力
一般指在室温下保护管所能承受的静态外压而不破裂,实际上允许工作压力还与其结构形式、安装方式、被测介质等到因素有关
产品型号
WZP Pt100 -200~600℃
WZC Cu50 Cu100 -50~100℃
产品规格
WZP(C)-120(130)无固定装置形式
WZP(C)-220(221)固定螺纹M27×2.
WZP(C)-320(330、330F)为活动法兰
WZP(C)-520直角法兰
WZP(C-269、270等

网友A:
有没有耐强酸的啊

网友B:
对于Pt100的热电阻在温度小于100℃时,温度响应快,而大于100℃响应时间很慢;且滞后30分钟以后.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