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模拟量

楼主(2006-06-22):
请教各位在西门子200中模拟量AIW**是个什么样的值,是二进制整数吗,是多少位的

网友A:
AI   模拟量输入    W    字,一个字=16位,里面存放着16位整形数据

楼主:
也就是二进制的数了

网友A:
什么进制只是理解问题,对于PLC来说,都是使用二进制的,不管是整形还是浮点数,至于转换为十进制或者16进制,都是为了让人能看懂

网友B:
AIW**是只读数据,16位,最高数据为2的15次方-1,大概32767

网友C:
AI是模拟量输入,W是"字",一个字等于两个字节,一个字节是8bit,所以W=16 bit, 里面存放着16位整形数据

网友D(2006-08-09):
我现在也在学习

网友E(2009-02-25):
向大家学习一下,很受用。

网友F:
**W 即指16位

类似的,DB*,DBW**

                MW**